索尼本子,内存供电芯片SC486IMLTRT不出电压

楼主(2012-04-20):
  昨天接到一个索尼的本子,上电0。4   ----0。8      ---0。9     一点点的加,测各电感内存供电无,条件查了,芯片换了,上下管也换了,就是不出电压,求电路高手帮忙研究!附上图纸

网友:
查查内存周边的元器件,

网友:
还真不信工作条件,都正常了还不出电压。如果内存复位正常,从别的地方飞个1.8 0.9V上去。试试

网友:
查下他的供电是否正常,供电不正常就查零件,供电正常,就换芯片实验啊

网友:
可能是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