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53不开机

楼主(2012-04-20):
本人业余爱好修修机子,没得经验学习中。朋友的三星R453 AMD独显机,不能开机,各电压基本正常,电流一直跑到1.2A不动了,点不亮。求大大们不吝赐教,维修方向。

网友:
外接显示器?

网友:
先找个CPU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电流到了1.2A硬启动基本已经完成,不亮机先考虑显卡问题,然后再考虑是否BIOS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显卡?

网友:
对于AMD的U我一向的做法先确定U的好坏,

网友:
找了U试了,还是一样。外接不显。内存不上还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
好像是3475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