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A860开机几秒后掉电

楼主(2012-04-20):
接部顾客的A860开机几秒后掉电,显示屏没有显示,开机几秒开机指示灯亮,光驱能出,几秒后就关机了,电流开机1.1A,几秒后跳到500MA,然后到0。不知是不是这款机通病来的?哪位修过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着重检查某些供电电路,很多的主板内存不过,显卡不过会保护,然后掉电!

网友:
看缺电压不

网友:
CPU供电芯片比较多吧 有的机器内存什么的也会掉电

网友:
不要上来就问通病,哪有那么多通病哦

网友:
这样插是不是缺电压,没有那么多的通病的

网友:
我是想通病的话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