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X1902暗屏

楼主(2012-04-20):
三星EX1902是LED,原来的故障是暗屏,试久连显示都没有了,估计是LED灯的问题,对于LED液晶的暗屏问题还是接触比较少。请问师傅们,有什么高见去解决这种故障?

网友:
和lcd都一样的,供电   gnd 亮度  开关

网友:
LED的虽然没有修过,但个人感觉除了灯管以外,还是可以按照LCD的去修理

网友:
暗屏还是可以修下,没显示就要分清问题了,是不是真的没显示了

网友:
暗屏 是背光不亮吗?背光不亮检查下升压板有没电压输出 ....

网友:
屏暗和不亮是两个故障吧。别弄错了,之前屏暗的故障你修上了吗?先把屏暗的故障修上,一般都是升压那部分出故障了,你去量下看有电压没!

网友:
应该是IED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