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s主板掉电维修

楼主(2012-04-20):
这是cpu问题 ,刚开始我也搞了半天,后来还是把他cpu擦了一下,竟然就好了,应该是风扇堵了引起的。新手见解

都没说清是什么。。。最开始就是做好外观 和那些简单的问题吧

网友A:
真的是很新手。。。如果是我的小弟要挨P了。

网友:
CPU擦了擦就好了?你擦了那里呀?是用什么擦的?

网友B:
清理的了散热片了吧?掉的电的话首先就是要考虑温度。

网友C:
LZ的意思是不是CPU温度高了引起的自动关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理的了散热片了吧?掉的电的话首先就是要考虑温度。

cpu脏了,是由于散热片太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很新手。。。如果是我的小弟要挨P了。

新手请p,给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意思是不是CPU温度高了引起的自动关机啊?

我就是这意思,还是你读懂了我。谢谢

网友:
775的CPU触点总是会进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