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5530启动时白屏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20):
启动时白屏,有时有竖条纹,  到"欢迎使用"时就出现正常的界面.  如果正常了,就可长时间正常使用.  重启后又依然.  外接显示器正常.   未能确定是显卡还是屏有问题 ,  请大家指点一下 . 谢谢

网友:
屏电压供电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