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学习回来的第一个作业 联想U540维修

楼主(2012-04-20):
联想u540 客户描述:头一晚充电一夜,第二天开机没任何反映!
现象:拿到本开机没反应,去电池开机没反映,待机电流0.03(我的电流表是三位的),问完客户故障产生过程,保修期过没过,准备维修。
过程:拆机,里面有三块板,LA5581P ;LS5585P,声卡优口板。
LA5581P板插电开机没反映,查有5V,3.3V电压,待机电流0,不知道是不是待机电压,因为没有图纸只能盲修,但是ec上没有电压,旁边有一个rt8206b,从网上找到他的pdf,查到en1和en2中en1没有高电平,对地阻值为0.去周边元件,还是0 ,应该是芯片坏,(发芯片,三天到)换上,待机电流0.00,en1电压出现2V,开机,ok!! 装机,插电,开机。。。晕(测好再装机就好了),没反映!!再拆,发现接上lLS5585P就没反应了,待机电流是0.03,没图 只能测每个金手指的电压和对地阻值,发现1,3,5,7,9脚相连,5581上是18.6V,接上5585主板电压没有了,被拉低为0,测5581板发现对地阻值2欧,跑电路,相连电路到电感PL501,PL200,PL400,等几个电路,用断路法,PL400拆除后电路对地阻变为600多,拆PL400后级元件,有一个小电容坏了,在MOS管旁边,换掉,开机亮一下就灭,查拆过的电路发现有一个电阻脱焊了(没焊好)焊好后,待机电流0.01,开机正常!接外接显示器显示联想的图标,终于修好了!!装机,开机,进系统!!又发现问题,电池不充电,测电池只有14V,标19V,充电电路没修好!可是客户在旁边,着急用本!说先这样用,有时间再修充电故障!
维修中走了不少的弯路,象查PL400后面的短路故障,拆到第12个件才找到,希望老师,学长们给点意见,指出不足,向大家学习!!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谢谢楼主 说的狠好 虽然我没看

网友:
  初修就成功了,很难得!

网友:
一直很佩服。没图修机的人。 那要何等对基础知识的考验啊!

网友:
很好啊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 在迅维学的理论确实不少啊、

网友:
是啊!老师讲的时序太管用了!知道时序才知道芯片工作的条件,然后才能摸索着找故障!在这先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师兄的光临指导!

网友:
咱也不是很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这样子维修的话电路时序是最主要的   如果这个基础不好的话   想修好  难啊!!!!!!!!!!楼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