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没见过这么难装的系统,是什么出了问题了?

楼主(2012-04-20):
昨天接了一台机子,是新机,去年12月份装的,七彩
虹H61U V22和g620,我开始一看,板子可以点亮,应
该是系统问题,说了价格就开工了,谁知装到现在,
还是搞不定,说说我弄的过程吧
xp系统我用了不少于5个了,每次都是到检测硬件过去
一点,在解压到声卡的时候,就死机了,
我后来又用了windows7,到提示  正在安装windows,
那个旗帜出来两点时,又死机了,我怀疑是内存问题
,换了新的,问题依旧,我怀疑是硬盘问题,MHDD扫
描过,没坏道,而且我用了和这机子相同配置有系统
的硬盘,挂上去,启动不了在windows滑动条时死机,
数据线问题,换了新的,问题依旧,现在想不到是哪
里的问题了,最多还有BIOS设置问题,或者cpu一二级
缓存问题,或者真是声卡网卡问题,但在BIOS怎么屏
蔽呢?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吗?望指点一下,谢
谢了

补充内容 (2012-4-21 13:13):
电源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换电源试试啊

网友:
这个 么遇到过   顶一下

网友A:
看下风扇有没问题哦,是不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死机,G620的那种原装风扇 就是不行的。一个卡子坏了 ,表面看起来没什么,但就会引起死机的,还有就是你装系统的时候别装任何驱动试下,有的主板驱动不是原装的就会引起死机

网友B: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不是你这个牌子的,是华硕的,用安装版XP就可以了,或者GHOST检测硬件那里,你选择不安装驱动,进去后用驱动精灵,也是可以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解决了没有呀,搞定了回个帖让我们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不是你这个牌子的,是华硕的,用安装版XP就可以了,或者GHOST检测硬件那里,你选择不 ...

机子客户刚拿走了,安装版xp没机会试了,你说的不选择声卡网卡驱动,我已经试过,到那里的时候,鼠标刚去掉勾,就死机了,键盘灯也不听使唤了,拿走就拿走了,反正当初开价是20元,用安装版不知要弄到牛年马月,电费都不止这个价了,我气的是刚才拿机子走的时候,帮他弄了这么久,别说检测费,连谢谢都不说一声,真气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风扇有没问题哦,是不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死机,G620的那种原装风扇 就是不行的。一个卡子坏了 ,表面看起 ...

他风扇刚换不久的,摸的时候没什么温度,我想不是这里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散热问题,用MHDD扫描这么久,为什么都没有死机,还有,Ghost的时候也没有死机,我可是连续试了5 6个系统,每次都是到检测硬件那里才死,而且,这机子有一现象,就是从U盘启动不了,我这里也有这样的主板,所以可以确定我的u盘是可以启动的,还有,如果死机的时候,我一般长按开机键关机,但有时关了以后,要对电池放电才能点亮,所以我真怀疑是主板的问题

北桥 有问题吧!

网友C:
肯定是板卡硬件问题,可以尝试在BIOS里面屏蔽声卡、网卡试一下。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 解压时候不要选择驱动 试试 新机器系统版本不一定兼容

网友D: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这机子之前到底是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你給人家做系统?

网友:
用直接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要是你的系统是最新的,可能是主板的原因了,我也遇到过换板子好了。再有你看看  硬盘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这机子之前到底是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你給人家做系统?

就是开不了机,到windows滑块时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板卡硬件问题,可以尝试在BIOS里面屏蔽声卡、网卡试一下。

我屏蔽了声卡,还是不行,网卡找不到屏蔽的选项

网友:
声卡有问题,直接不让系统解压声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比较难解决的主板硬件问题,建议重新刷一下BIOS,还是不行就送修主板吧,应该还在保质期里面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比你的严重,最后会诊的结果定在了主板问题,然后一直就没解决

网友:
或者是主板有问题,或者其他,硬盘挂别的电脑上装好再挂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风扇有没问题哦,是不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死机,G620的那种原装风扇 就是不行的。一个卡子坏了 ,表面看起 ...

他风扇刚换不久的,摸的时候没什么温度,我想不是这里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散热问题,用MHDD扫描这么久,为什么都没有死机,还有,Ghost的时候也没有死机,我可是连续试了5 6个系统,每次都是到检测硬件那里才死,而且,这机子有一现象,就是从U盘启动不了,我这里也有这样的主板,所以可以确定我的u盘是可以启动的,还有,如果死机的时候,我一般长按开机键关机,但有时关了以后,要对电池放电才能点亮,所以我真怀疑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2014-05-09):
非得用GHOST装么??用安装版装不就得了么

网友E:
硬盘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