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笔记本开机一分钟掉电 急急急

楼主(2012-04-20):
笔记本维修:IBM R52 开机以后不到一分钟就掉电了!南桥,北桥都上BGA焊了一边 ,还是不行  请各位提提意见

网友:
看看USB接口位置

网友:
散热,显卡,内存…………。

网友:
看下是不是CPU供电芯片接触不良,温控

网友:
这问题是最难查了啊

网友:
还没进系统就掉吗      问下楼主 开机到哪里就掉   每次 都是一样吗

网友:
已经进系统了   一分钟左右就掉了    芯片都用风枪焊了一遍  还是掉

网友:
  进水的还是放坏的?   之前修的什么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每次都是这样    以前是进水了    把本子修亮了  但是一进系统一分钟左右就掉

网友:
无事加悍北桥干啥?碰运气吗?掉电引起:关键信号没到,缺电压会掉电,温控电路异常

网友:
按上电时序跑一趟,看看全部电压及关键信号是否正常发出。然后排除温控电路再来排除桥也不迟。

网友:
上楼说的对,IBM的笔记本电路比其他品牌的笔记本都要做好,也是最难修的

网友:
可能是进水的位置有短接的问题吧

网友:
进水机掉电很正常 你最好还是看看原来的进水点有没有没清理干净的还有周围的电容式不是有不良的

网友:
12楼说的没错.搂住好好查下到底哪路引起掉电.这么个大面积杀法难确定位置.

网友:
看下温度

网友:
在BIOS或进安全模式呢?

网友:
掉电就把南北桥给干了。好像还有一个cpu座没干啊,把cpu座也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