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A 这样的情况是否能断定是芯片坏了?

楼主(2012-04-20):
麻烦问下各位师兄 现在这个机器待机电流0.09 摸到MAX8734A发烫! 我现在翘起17脚后 不发烫了  是否能断定芯片坏了?
之前上了BGA!

网友:
你把他的主供电去掉了肯定不会发烫啦。

网友:
你量一下芯片的线性电压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25脚的外围.

网友:
不一定,你测一下3v 5v有没有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
不会是桥做短了吧?之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