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2-04-20):
现象是待机时电流0.01A,按下开关后跳到0.03A,电源指示灯亮,但是电流上不去,随后电流跳至0.00A或者是0.01A,电源指示灯灭.再按开关,还是可以启动,但是再走到0.03A,又是一样的掉.问了下客户具体情况,客户说是本来是好的,放了阵子没有使用,就坏了.想想估计是受潮进水了.
拆开机,看了一下,板号是LA-3691P.待机的3V 5V是正常的.按下开关时,北桥旁边的两路电压中,1.8V有输出,但是另外一路1.05V没有输出.这两路电压同属PU8  SC413控制输出.

查了下PU8的第25 脚和第11脚,都有5V供电,说明供电正常.查第7脚是1.8V的升压脚,在按下开关的瞬间可以升到6到7伏,但是查第21脚,仍然是5V,难道是1.05V这一路的升压不正常,导致没有输出.
找到了一片差不多的料板.把PU8  SC413换了,故障如旧.再把第21升压电路相关的元器件PC72和PD12都换了,还是一样.
想想问题应该不是出在升压部份,难道是出在信号部分?查PU8 第22脚,是1.05电压的开启信号.发现在按下开关以后到电流为0.03A这几秒内,电压从0跳到3.3V,在电流跳下去时,这个脚电压会变为0V.如此看来,问题是出在控制信号不正常上了.还好弯路走得不是很远.只是主板的时序还还没有学很懂懂,估计修起来很吃力.

看了下图纸,PU8的第22脚是连到IO芯片的第95脚SYSON信号,这样应该可以可以说明IO有开机的动作了吧.查了IO芯片KB926QF  B1的电压,是正常的3.3V的电压.用万用表量了下BIOS芯片的第一脚片选信号,发现电压在不断跳动,这个芯片在硬盘接口下面.这个信号是来自于IO芯片的第128脚是,查了一下BIOS的第一脚到IO芯片的第128脚是通的.打开示波器,我的是固纬的模拟50M的,量BIOS 片选信号,也只可以看到电压在跳动,看不到波形.怕是IO芯片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再到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刷了也是一样.

到这里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又回到PU8上面来,查第8脚EN信号,是SUSP#信号,看图纸是连到IO第17脚的,查了一下PU8的第8脚到IO芯片的第17脚,却并不通.难道是断线了,找了一下,又找不到断点在哪儿.于是只好放弃.

直接量IO芯片第17脚,发现在待机时是0V,按下开关后还是0V.似乎这个信号并没有输出.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信号上面接的器件太多,导致有短路.看了下图纸,这个信号大概连到了七处元件.
查到了Q22,将SUSP#转化为SUSP信号的小场管,在光驱接口附近,查了下这个场管没有什么问题.查了下SUSP#连的其他几路,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到这里,总结了一下,IO发出的SYSON以及BIOS片选正常,IO本身及其供电也正常,BIOS也没有问题.难道问题出在南桥上?想继续量一下IO芯片的SLP_S3#和SLP_S5#,想想还是算了,还是直接加焊桥看一下吧.加焊完后,再上CPU通电,IO芯片第17脚SUSP#跳到了3.3V的高电平,电流也随之起来到了0.6A,再上内存上屏,点亮了.
回来想想,因为不懂时序,走太远的弯路了.要是直接从SUSP#上判断起,估计早好了.
此机图纸

网友:
可能是网速的问题,我发重了.版主关了这个贴吧.

网友:
susp#要是是高电平的话SUSP不就变成低了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您是怎么会想到是南桥的呢

网友:
这时序太重要了,我现在弄的是dell 6400时序没有弄懂,就是不开机,开机也不亮。晕

网友:
怎么突然蹦到南桥上去了呢

网友:
好的维修贴子,顶一个。

网友:
时序是很重要,pwm芯片的工作原理也是基础啊。

网友:
SUSP#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