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不显示

楼主(2012-04-20):
接到一台HP CQ511独显的机器,来的时候还能开机,放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开机了,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拆板出来放电后,又能开一段时间了,因为有事要做就放置了。第二天一早再试又不显示了。
上电能到0.93左右就不动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不开机

网友:
哪位兄弟有碰过这种情况呀

网友:
查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做一下显卡吧 哥们 你的用词不对 应该是有时开机能显示有时不能显示,不开机叫做无触发。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8成是显卡了 兄弟hp的显卡坏的多啊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要检测才能得出结论

网友:
先查供电 如果正常 再查信号电路

网友:
咱也不是很懂,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