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视频文件问题

楼主(2012-04-20):
修复ASF流媒体文件
  从网上下载到硬盘中的ASF文件无法拖动进度滑块任意播放。原本以为是Window Media Player故障,但是更换金山影霸依旧无法解决。经查看文件没有错误,而且完全能够顺利播放,为何进度滑块不能拖动
  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主要是ASF文件的索引头损坏,需要使用ASFTools进行修复,该软件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在ASFTools主界面窗口中单击“Add”按钮,“打开”对话框中选择需要修复的ASF文件。修复无法拖动播放的ASF文件就是改变其文件的状态标志,用来控制能否拖放的关键就是两(电脑没声音)个标志值Seekable Flag和Live Flag。在主界面窗口中单击“Advanced”按钮,打开“高级”对话框。如果设置Seekable Flag为Enable Seek,同时设置Live Flag选项为Reset Live,那么就可以实现任意拖动播放。最后,你可以通过输出文件将修复后的ASF文件另外保存。
RM视频如何刻录成VCD
  下载了很多RM格式的电影,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可以直接刻录RM为VCD的软件,在Nero中也不支持这种格式,如何才能解决
  EO Video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它可以将RM转换成MPEG1编码格式,然后配合Nero进行VCD刻录。安装好EO Video之后将需要转换的RM文件拖到任务栏,随后切换到Convert视图,在这里(电脑自动关机)选定好输出格式为VCD。在转换时,你甚至还可以控制输出画面大小和祯速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希望转换后的文件用于VCD/SVCD,那么请不要调整这些设置,因为其格式是固定的,不然转换后的文件将只能在电脑上播放,而不能在VCD机器上播放。设置完一切选项之后,只要在Output中填写输出路径,然后执行Convert即可。需要做好心里(电脑自动关机)准备的是,尽管EO Video支持MMX和SSE指令,但是其转换速度还是比较慢,也许足够你泡上一杯咖啡了。完成转换之后你将得到一个MPG文件,此时打开Nero刻录软件,使用VCD刻录向导即可。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电脑维修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