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97集成声卡故障处理记

楼主(2012-04-20):
随着主板集成度的逐步提高,集成声卡已经成为目前电脑的发展潮流,而且随着集成声卡芯片的技术提高,大有取独立声卡而代之的趋势。
  根据通俗的分类,AC'97声卡被分为硬声卡和软声卡两(电脑没声音)种,其中AC'97硬声卡,首先大部分独立声卡都是硬声卡;而集成在主板上的声卡也有硬声卡:这些声卡除了包含有Audio Codec芯片之外,还在主板上集成了Digital Control芯片,即把芯片及辅助电路都集成到主板上。这些声卡芯片提供了独立的数字音频处理单元和ADC与DAC的转换系统,最终输出模拟的声音信号。这种硬声卡和普通独立声卡区别不大,更像是一种全部集成在主板上的独立声卡,而由于集成度的提高,CPU的负荷减轻,音质也有所提高,不过相应的成本也有所增加,现在已很少被主板厂商采用。
  AC'97软声卡则仅在主板上集成Audio Codec,而Digital Control这部分则由CPU完全取代,节约了不少成本。根据AC'97标准的规定,不同Audio Codec97芯片之间的引脚兼容,原则上可以互相替换。也就是说,AC'97软声卡只是一片基于AC'97标准的CODEC芯片,不含数字音频处理单元,因此电脑在播放音频信息时,除了D/A和A/D转换以外所有的处理工作都要交给CPU来完成。可以这样说,AC’97软声卡只是简化了硬件,而设计思路仍是贯彻AC'97的规格标准的声卡。也有部分消费者就认为:软声卡就是没有Digital Control芯片,而是采用软件模拟,所以就存在两(电脑没声音)个问题:首先其CPU占用率肯定较高,容易产生爆音,其次音质也不可以和普通的独立声卡相提并论。
  其实随着CPU主频的不断提高,音频数据处理量却并没有增加多少,所谓的CPU占用率的问题早已被忽略不计。而关于音质方面,虽然还难以和高档的独立声卡相比较,但是随着SoundMAX 3.0驱动的不断升级和改进,使AC'97软声卡拥有硬件级的数据处理转换能力和最高94dB信噪比的专业音质回放能力,增加的Sensaura为3D定位音效,与XG兼容的Sondius-XG的MIDI软波表,以及最新的音效演算法SPX,将AC'97软声卡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彻底改变了消费者心目中音质不佳的形象。
  声卡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其中包括硬件问题,也包含无数的软件故障,下面将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法的了解,消费者可以根据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及时解决实际问题。
  一、声卡无声
  如果声卡安装过程一切正常,设备都能正常识别,一般来说出现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就很小。
  1.与音箱或者耳机是否正确连接。
  2.音箱或者耳机是否性能完好。
  3.音频连接线有无损坏。
  4.Windows音量控制中的各项声音通道是否被屏蔽。
  如果以上4条都很正常,依然没有声音,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更换较新版本的驱动程序试试,并且记得安装主板或者声卡的最新补丁。
  二、播放MIDI无声
  某些声卡在播放MP3、玩游戏时非常正常,但就是无法播放MIDI文件。从原理来看,声卡本身并没有问题,应该属于设置问题。
  可以到控制面板→多媒体→音频→MIDI音乐播放,选择合适的播放设备即可。当然也可能是在Windows音量控制中的MIDI通道被设置成了静音模式,将静音勾选去掉即可。
  三、播放CD无声
  如果播放MP3有声音,应该可以排除声卡故障。最大的可能就是您没有连接好CD音频线。
  普通的CD-ROM上都可以直接对CD解码,通过CD-ROM附送的4芯线和声卡连接。线的一头与CD-ROM上的ANALOG音频输出相连,另一头和集成声卡的CD IN相连,CD -IN一般在集成声卡芯片的周围可以找到,需要注意的是音频线有大小头之分,必须用适当的音频线与之配合使用。
  四、无法播放WAV音频文件
  不能播放WAV音频文件往往是因为“控制面板→多媒体→设备”下的音频设备不止一个,这时禁用一个即可。
  五、播放时有噪音
  信噪比一般是产生噪音的罪魁祸首,集成声卡尤其受到背景噪音的干扰,不过随着声卡芯片信噪比参数的加强,大部分集成声卡信噪比都在75dB以上,有些高档产品信噪比甚至达到95dB,出现噪音的问题越来越小。而除了信噪比的问题,杂波电磁干扰就是噪音出现的唯一理由。由于某些集成声卡采用了廉价的功放单元,做工和用料上更是不堪入目,信噪比远远低于中高档主板的标准,自然噪音就无法控制了。
  由于Speaker out采用了声卡上的功放单元对信号进行放大处理,虽然输出的信号“大而猛”,但信噪比很低。而Line out则绕过声卡上的功放单元,直接将信号以线路传输方式输出到音箱,如果在有背景噪音的情况下不妨试试这个方法,相信会改进许多。不过如果你采用的是劣质的音箱,相信改善不会很大。
  六、声卡在运行大型程序时出现爆音
  由于集成软声卡数字音频处理依靠CPU,而如果电脑配置过低就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在控制面板中,选择系统→设备管理器,选中磁盘驱动器,找到硬盘的参数项,双击参数项,在弹出的界面中将硬盘的DMA选项前面的勾号去除。不过在关闭了DMA数据接口之后会降低系统的性能;或者安装最新的主板补丁和声卡补丁,更换最新的驱动程序也可以取得一定效果。
  七、安装新的Direct X之后,声卡不发声
  某些声卡的驱动程序和新版本的Direct X不兼容,导致声卡在新Direct X下无法发声。
  若当你安装了新版本的Direct X后声卡不能发声了,则需要为声卡更换新的驱动程序或“Direct X随意卸”等工具将Direct X卸载后重装老的版本。
  八、Direct X诊断时显示不支持硬件缓冲,声卡不发声
  软件缓冲区太小,导致无法发声。
  打开控制面板,多媒体属性→设备→媒体控制设备→波形音响设备,其中有个设置选项,将默认4秒的软件缓冲容量改成最大的9秒即可。
  九、超频之后声卡不能正常使用
  由于超频使用,有些集成声卡工作在非正常频率下,会出现爆音、不发声等现象。
  笔者建议不要超频,这样声卡的正常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一定要超频使用,尽量工作在标准频率下,这样集成声卡也能工作在正常频率下,一般也能保证正常的使用。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电脑维修培训 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 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