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无法识别声卡

楼主(2012-04-20):
此类问题多是因为声卡没有安装好,或声卡不支持即插即用,以及驱动程序太老无法支持新的操作系统引起的。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来解决:
1、重新安装声卡
  第一步,切断电源,打开机箱,从主板上拔下声卡。
  第二步,清洁声卡的金手指,然后将声卡重新插回主板(可换槽插入)。
  第三步,开机检查系统是否已发现声卡。
2、手动添加声卡
  第一步,依次选择“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双击“控制面板”窗口中的“添加新硬件”项目。
  第二步,在“添加新硬件”向导中,系统会询问你是否自动检测与配置新硬件,请选择“否”,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Windows会列出所有可选择安装的硬件设备。
  第三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选项,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路径的选择界面。
  第四步,单击“从磁盘安装”按钮,选择驱动程序所在的路径,安装声卡驱动程序。
  如果上述方法不能使您的声卡恢复正常,请再一次删除被打了叉或者带有感叹号的相关项目进入方法三。
3、更新驱动程序
  到网上搜索声卡的最新驱动,如果没有的话,可用型号相近或音效芯片相同的声卡的驱动程序来代替。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电脑维修培训 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 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

网友:
不是坏,就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开机后摸一下声卡芯片,正常时几乎是没有热量的。如果很热或爆烫,那一定是烧了。声卡驱动一般不难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