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提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20):
      今天一客户打电话说,进不去系统,问情况说是杀完病毒后就进不了系统了。心想肯定是中病毒了,到客户家直接用U盘进PE格式化C盘(客户其他盘有资料),重装系统,复制完文件,重启电脑,提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难道是系统没装好或是分区表出现问题?重启进PE查看分区都在,用软件修复分区表,重启电脑还是提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郁闷!没办法又把系统重新装一遍,复制完文件重启还是提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这次傻眼了!       BIOS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起作用,心想U盘PE能进,试试在PE菜单选择硬盘引导试试吧,没想到能继续了。安装完系统,重启电脑还是提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还是在PE菜单选择硬盘引导,安装完系统,连接网络装好杀毒。用杀毒软件一扫描发现“硬盘引导区病毒”,*脏话*,怪不得软件修复不管用。没办法杀毒吧,到上班的时间了,给客户说明情况,让他杀完病毒根据提示处理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再告诉我,重新分区试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除了重新分区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记得以前遇到过一次,用安装版的系统,到复制文件的时候退出光盘,换Ghost系统安装,问题就解决了,不过那次不是因为中病毒。中了病毒,这种方法应该不好使。

补充内容 (2012-5-12 09:51):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昨天路过客户家,询问后确定故障解决!杀掉 “硬盘引导区病毒”,OK!就是不知道客户是怎么中的这病毒!大家的回复可以给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一个借鉴!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遇到这个情况我就用安装版安装,等复制完文件重启后再用GHOST,就一定行的。

网友(点评):
中病毒了,这样也行吗?估计这方法行不通。

网友:
MBR出错了呀

网友(点评):
病毒引起的,MBR用软件修复不起作用。

网友(点评):
不是吧,重写MBR都不行?用什么写的啊!

网友:
重做硬盘,重装系统,

网友:
我看像是电脑本身的问题 跟系统无关,楼主自己的电脑还是客户的?

网友:
可以先让主板复位一下!最好不要用Ghost安装。看看有没有安装版的!

网友:
换个分区工具试试吧  进DOS工具集  用DM或者PQ

网友(2014-01-22):
装个正式版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