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机箱后声卡无声如何解决

楼主(2012-04-20):
帮朋友组装了一台电脑,使用A0315机箱和技嘉GA-81848P-G主板、集成Realtek ALC850声卡,在电脑城试机时一切正常,拿回朋友家中,家人说机箱不好看,又回到电脑城更换了一个迷你的爱国者102黑色机箱,外观时尚漂亮。由于这台电脑在试机时一切正常,所以换完机箱后就拿走了。
  回家之后,朋友打来电话,说音箱不发声,我想那一定是插错了音频线,于是告诉朋友把音箱的信号线插到主板上浅绿色的孔中,但还是没有声音,换成耳机依旧没有声音。我想是不是朋友回家后,无意中把声卡的驱动程序给删除了,于是我马上来到朋友家,上网找到该款主板的最新声卡驱动程序,装完后重新启动,还是没有声音,系统任务栏上的小喇叭图标还在,依次点击“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属性”,在“音频”一栏中,发现已经安装了该款声卡的驱动程序,重启之后问题依旧。笔者怀疑是不是在换机箱安装主板时,把主板的声卡输出接口弄坏了,打开机箱看看主板,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的地方。正准备告诉朋友,声卡坏了,明天去换新主板时,笔者无意中看见主板上用于连接前面板的线路输出和麦克风接口的10个引脚处没有任何跳线帽。针脚5~6和9~10没有用跳线帽短接,马上找来两(电脑没声音)个跳线帽分别插上,然后开机,熟悉的Windows XP的开机音乐又出现了,自此故障解决。
  细想一下问题的原因,由于更换了机箱,机箱用于连接前面板的线路输出和麦克风接口的是机箱上MIC、VREP、S-L、S-R四组连线,装机员在装机时,把5~6和9~10的跳线帽给拿下去了,换上了这四组连线,但爱国者102机箱是在机箱后面预留MIC和Phone两(电脑没声音)个插头,而不是采用跳线的方式,针脚5~6和9~10必须用跳线帽短接,这样输出信号才能转到后面的音频端口,否则机箱后面的音频接口就不起作用。由于装机员的疏忽,更换机箱后没有把主板上的那两(电脑没声音)个跳线帽给短接上,因此,声卡能识别,但音箱却不能正常发声。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电脑维修培训 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 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

网友:
如果有小喇叭第一步就应该检查跳线帽

网友:
驱动,跳线,然后换声卡芯片

网友:
对于修电脑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最弱智的问题。另外主板上插针好像是9针而不是10针吧。

网友:
对于老鸟,这个肯定  不是什么问题,但对于新手,就难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了。想当初我也是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问题,才搞懂的。

网友:
以前刚开始做维修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迷茫了好长时间,现在想起里都好笑!!

网友:
现在的接口都是整体的一个的吧 不用跳线了额什么的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年代了哟,还在装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