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还有没救?

楼主(2012-04-20):
这个显示器还有没救?白屏

网友(点评):
楼主 有救吧!!! 我的显示器就是白屏过只要上点就白屏, 换供电板, 查给信号版 供电的IC看看,貌似好像 就这些吧。 仿照别人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是LG显示器,用的是三星的屏,屏号是LTM170EI-A01,驱动板的板号是LSP115AVA-4LV1.40

网友:
检查屏供电是否有??

网友:
没看出来 你在说什么问题   看你第一张图片  屏线是没插的  你是说屏坏了   还是。。。

网友:
看有没有屏幕供电

网友:
问题描述详细一点  如果是白屏的话 先检测屏供电 驱动板

网友:
屏没有供电也会白屏的,先查下,之后再看看驱动板

网友:
你的第一张图怎么没插屏线啊

网友:
你没说清楚,驱动板跟屏都有可能的

网友:
换驱动板 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看屏幕的保险断了没

网友:
好想学电脑啊但就是没人教。。。怎么办。。。希望师傅们收留下。。在下不怕苦也不怕累。。。只要能学到点知识。。。。。

网友:
坏了  没办法了

网友:
问题都没讲清楚

网友:
屏供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
说不定           屏供电保险烧了

网友:
先查屏供电   看看屏供电保险  如果都正常 屏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看看能有图像吗,没有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三星的白屏遇到的很少~!

网友:
屏供电。驱动板。屏应该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