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2-04-20):
我今天接到一块台式机主板,是梅捷的,型号:SY-I5GC2-L.开机无复位,各组的工作电压也正常,时钟电压也有,以前遇到好多块都没修好,U座是针脚的,桥也加焊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没干I/O了,那位高手遇到过的,解决了分享一下经验.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PG有没有,打下SB值,是不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

这样的问题给BIOS没问题吧,因为我已经刷过

网友:
IO的PG有3.3V?打值卡打过南桥好的吗?

网友:
应该是芯片挂了吧。。

网友:
换个I/O吧?

网友B:
我碰到过的就是刷BIOS的,但前提是楼主要确定PG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的就是刷BIOS的,但前提是楼主要确定PG好。

PG信号有的,3V多

网友:
换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要是你肯定供电 时钟都OK的话,就看VRMPWRGD 还有ATXPG 跑线都是到SB的 SB要是收到这两个信号 在跑SB到PCIA15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