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帮忙查查这两个元件的具体型号啊

楼主(2012-04-20):
(图片)

网友:
等等,我查一下,再告诉楼主

网友:
主板上标识是什么 (如 R123)

网友:
是排阻吗?

网友:
一个派组合一个三极管吗看着很像呢

网友:
26应该是MMBD2103,是个双二极管。ZF5D2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网友:
3楼的说的对,看一下那个6脚的元件在板上的标识是什么,如果是R(或者RN)表示为排阻,如果是L,表示是电感。

网友:
楼的说的对,看一下那个6脚的元件在板上的标识是什么,如果是R(或者RN)表示为排阻,如果是L,表示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