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卡问题以及PCI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20):
有一C61主板,集成网卡不能用,网线灯不亮,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找不到。
BIOS里面关掉,再找块网卡插到第一个PCI槽,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看不到网卡。
把网卡插到第二个PCI槽,开机自检完好像是转到网卡引导,然后死机,显示MAC地址00,DHCP之类的。有时能正常硬盘引导进入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网卡,但是带着黄色!的,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猜测是南桥问题,会不会桥虚焊了?因此打了PCI的AD线对地阻值,我用100电阻档打的,

首先红表笔接地,黑笔测AD线,好像都是无穷大?
接着用黑表笔接地,红笔测AD线,阻值都差不多,600多欧。

我找另外两块废板,不管表笔怎样互换,都可以测到阻值的,一个几百欧,一个比较大而已。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AD线阻值正常吗?是桥虚焊了吗?

网友:
集成网卡先吹下来再试

网友A:
把主板中的网卡引导项改为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中的网卡引导项改为不允许。

已经禁用其它启动项

网友:
恢复默认BIOS。确保从网卡引导的选项没有打开。

确保加上的网 卡是好的。

如果怀疑PCI插槽,加块好的PCI声卡或显卡试试。

网友:
网卡是好的,网络引导也关了,手头没有PCI声卡可以试。

网友:
是不是IRQ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