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S2213L

楼主(2012-04-20):
HKC  S2213L液晶显示器 开机显示桌面时正常  看电影或者看图片显示发灰色  失真 尤其是看图片的时候 哪位老大有类似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
程序板的事吧,换用通用板子点下看看,确定故障点在那部分

网友:
又不上个图??看看像不像这个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809-1-1.html

网友:
楼主应该这台HKC显示器没有过保噢 嘿嘿, 第一A/D主芯片/  第二就是屏咯    看到图像一下就知道这个机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