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代工主板维修8S661MT-RH开机断电

楼主(2012-04-20):
主板维修:客户拿来一块技嘉给HP代工的主板型号8S661MT-RH,测试开机断电,拿掉CPU就好开机,不掉电,强行开机可以听到类存报警,各路电压都很正常,我估计是CPU供电有问题,就是没有思路,各位高手大哥们帮个忙给个意见

网友:
上假负载试试

网友:
新手请问代工是怎么看的呢

网友:
测一下mos管,

网友A:
是英特尔,查CPU供电电路,AMD的查CPU需要另一个供电2.5V

网友:
英特尔查CPU供电路,AMD查CPU需要另一个供电2.5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英特尔,查CPU供电电路,AMD的查CPU需要另一个供电2.5V

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