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跑b2。。。。。

楼主(2012-04-20):
大家看下是什么问题。。。。。。电压正常。。。。。
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了

网友:
集成显卡的。。。。。。不是独显的,。。。。。。

网友:
D2,有好多的,是哪里的D2,过38跑D2那就是内存档机,就查内存这边,49跑D2,那就是显卡了,看一下吧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集显最大可能是北桥,独显,就显卡可以性最大

网友:
同意六楼的 bios 试过吗

网友:
看清楚是b2...........好像就跑了2步。。。。

网友:
B2,BIOS 安全芯片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