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音乐没声音

楼主(2012-04-20):
有一主机,垃圾文件太多,杀毒的三个,客户说上网很卡,而且听音乐没声音,但开机是有windows的开机声,帮他重装系统了还不行,声卡驱动也装了,就是听音乐.看电影没声音。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网友:
系统。驱动都做过的话,你近系统后看看声音设置,一般都是设置没有设置好

网友:
换个播放器

网友:
建议你先试着把一首歌曲下载到硬盘上再播放,看是否有此正常。有什么问题再在论坛上告诉我,再赐给你的解决方法。

网友:
如果是我修的话就先排除下是那个设备有问题////如HDD 。。。。    播放器../。。。.M/B ..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