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2-04-20):
这是个高压板上的元件,板上标的"C",按常理应该是电容啊,可是在板上测量电阻为0。

两个白色的旁边黑色的是三极管

网友(点评):
0.1uf的电容,

网友(点评):
这个是升压电容 0.1UF 耐压100V 此电容容易虚焊 容值0.1UF—0.33UF最低耐压值100V 最好用200v代换。明基显示器用的多

网友:
应该是保险吧..

网友:
标着c,那就是电容吧。

网友:
三极管和电容 三极管的型号是5707或5706这两个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电阻档测,不应该0吧?不论什么样的电容。

坏的电容就有为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电阻档测,不应该0吧?不论什么样的电容。

拆下来测,还为0就电容坏了吧。

网友:
电容0.1UF的

网友:
c5706击穿了吧,这种电容不容易坏的。

网友:
明基经常用的升压电容 0.22U 比较多

网友:
就是电容而以嘛,难道一定要圆柱的电容才叫电容吗?

网友:
就是电容,明基的显示器都用到这种电容

网友:
直接换电源班 这个电容不好找啊

网友:
我的朋友修过这种机器,他说是ACER 的显示器用的,0.1UF 100V的电容

网友:
电容,在线量二端阻值比较低。可以拆下来量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标C的就应该是电容啊,电阻为0可能真就是坏掉了

补充内容 (2012-4-22 13:31):
今天查了一下,确实是电容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的,找个参数差不多的,换来试试

网友B:
在路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路测电容???

在路测的,拿下来阻值不是0.

这样的电容没见过多少,所以过来问问是不是其他的元件。

网友:
标C的就应该是电容啊

网友:
电容。
请取下来测,测之前先把两个脚用金属短接一下放电,如果还是0那电容击穿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
标有C,是电容

网友:
  5707中间的电容 这个一般难的坏的

网友:
不知道基础怎么学的,这是0.1u的电容

网友B:
看来楼主要恶补一下电子基础了(如果你去过电子元件市场,那么你就不会认为它少见了)。小容量的电容种类有不少,瓷片.云母.聚酯.聚丙烯.聚碳酸酯等等......这种封装的电容以前以聚丙烯为主,后来看到聚酯也有这种封装。你的图片中那种扁圆的就是瓷片电容,也叫圆片电容,多用在高频电路。

网友:
标注的是电容,具体好坏还是要拆下来具体测下

网友:
在电路中标明是C,应该是电容,量得电阻为0应该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要恶补一下电子基础了(如果你去过电子元件市场,那么你就不会认为它少见了)。小容量的电容种类有 ...

谢谢指教,去电子元件市场很少,去了也是有目的的,买了就走了,没研究过电容。

网友:
新人观望

网友:
外观看是电容,在线测量电阻为0可能是外围电路有短路

网友:
那就是电容不用怀疑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那两个脚是接在高压包上的。

网友(2015-11-12):
是不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