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换机箱以后,开机死机后,不再显示。。

楼主(2012-04-20):
刚才一个MS-7154(845PE-V2)主板,CPU是:CD2.66的,换机箱。熟人的。测试正常。换了机箱以后,可以点亮,做系统死机,再开机,就成FF了,测量:一切电压正常。无思路

偶然,CPU供电管附近会发出唧唧的叫声,就自动掉电了。
加焊了CPU供电管子,也一样。测量无短路,

网友:
不插12V供电会不会断电?
把CPU取下来通电会不会自动断电?
再加焊一下CUP附近的电源管理IC试一下!

网友A:
我认为是CPU座子

网友:
不插12V供电一样自动掉电
不装CPU,不自动掉电。

加焊过CPU供电管理IC了是RT88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CPU座子

是透针的CPU,过孔那种
不是BGA的CPU座子啊

网友B:
CPU座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可能有问题了。

带针的那种啊
加焊过了,依旧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