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引导,光盘没问题

楼主(2012-04-20):
nec的老机器,硬盘无法引导,光盘进pe没问题,硬盘换过,肯定不是硬盘的问题之前碰到过一次,没修好,这次想研究一下,比较头疼的机器
南桥加焊了,内存换了,cpu也换了,还有啥?bios没坐子,不过之前碰到的同样毛病的机器刷过没有好
mbr类的回复就不用了

网友:
硬盘带接口吗?

网友:
能gho完吗?是不回复吧 进dos 输入diskgen 重新下引导试试 不行就把硬盘全部格式在弄 lz试试吧 一般都会好 lz好运

网友:
进PE没问题应该的话就重新分过区吧用DM

网友:
dm已经搞过,mbr清了,机器老,没多少钱赚,又有风险,客户又烦人,一脸信不过的样子,万一搞坏了还指不定啥样呢,不修了

网友:
没赚钱无所谓,就是没搞明白比较烦

网友:
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原因一般都是下面几种情况:1.硬盘引导坏,用MBR或DISKGEN修复。2.BIOS问题。重写BIOS。3.南桥故障,加焊或更换南桥。还有一种情况是硬盘供电问题,但这种情况是主板检测不到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