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TS250-512GD3红牛版掉件求助

楼主(2012-04-20):
如题 希望有同型号显卡的兄弟帮我看看掉件什么型号
我都用红圈圈起来了呵呵 就是掉了两个小三极管 旁边一个三极管的型号是 7002

网友(点评):
太简单了吧。。7002下面那个,相连的话绝对是t04.。。。。。

网友(点评):
我看那两个好像是连的,,。这样少了下面的肯定是不行的。。补回去应该好了

网友:
你这红圈也太细了吧,那俩个三极管随便在别的卡上拆两个焊上就行了

网友:
你的显卡现在是什么问题~!三极管可以到料版上找差不多位置的`!

三极管看位置放的吗?

网友:
掉了  可惜没这个卡啊

网友:
旁边的e脚接地的就是t04 ,b脚接地的就是t06, b,e不接地就是7002.。。。显卡上很少用t06的。。所以就是t04,和7002.

网友:
板主解决了么?是什么啊?

网友:
解决了没有?解决的话写出来好让大家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