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安装系统后、桌面的回收站里面东西没了、又换成别的东西了?

楼主(2012-04-20):
  今天安装了一个XP系统、安装之前我看过回收站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文件和文件夹之类的东西、我没有清空回收站。但我安装完了之后、回收站以前的东西没了、但又出现一些别的东西?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删完东西不就在桌面的回收站吗?重装系统、应该C盘的回收该什么都没有的是吧?

网友:
你用的系统盘是gost的吧

封装盘的时候 没有清空
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呆子,回收站属于C盘的内容,做系统当然没有了

网友(点评):
回收站不只属于C盘,每个盘都有一个单独的回收站!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用G版的系统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安装完系统,一些多余的驱动系统自己删除

网友:
这个从来没注意过 不过既然放到回收站就不打算再要了 也就不看它了

网友A:
这个我还不知道呢,回收站路径不是C盘的桌面DESKTOP吗,不就是C盘的吗,楼主说的回收站还有其他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不知道呢,回收站路径不是C盘的桌面DESKTOP吗,不就是C盘的吗,楼主说的回收站还有其他盘??

就是C盘。。我们删过的东西、不就是删了就在桌面。。。别的盘是有回收站。但那个文件怎么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