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主板维修

楼主(2012-04-20):
映泰G31-M7主板维修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主板,型号:映泰G31——M7,一查CPU供电没有短路,再查PCI的第十四脚,阻值偏低,暂时不理,先通电,发现没有复位。但供电正常。时钟也有了。。想想把网卡去掉了,阻值还是偏低,再上电试一下,跑码了,可以正常显视了。。本以为就可能OK了。。。谁知道会死机。。用手去摸一下南桥,温度好高呀!!比北桥还是高很多。。请这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雷击把网卡干掉了,也把南桥干坏了呢?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呵呵,楼主既然测到十四脚的电压低怎么不测量一下南桥是否短路啊?

网友(2012-05-24):
这个直接做南桥把

直接换桥

网友:
主板跑 CF 维修过程及解决问题 搞定搞定搞定搞定。。。。太粗心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5133-1-1.html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