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3850 掉件求助。。。

楼主(2012-04-20):
见图。。。晶振边上R849电阻,显卡是蓝宝石的3850 512M
知道的兄弟可以回帖或者QQ:235297457.谢谢

网友(点评):
我的也是这个地方掉件 后来我装了个103上去OK了

网友:
是不是和附件的这几个电阻一样的?楼主量一下呀

555,这也要问?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有发帖这功夫都量完代换代换了!!如果感觉不一样的话从大往小了换电阻还不会吗?!!!

网友:
我有块蓝宝石3850,图片和你的对不上呢,3850 512 gd3

网友:
自由赵帅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过来瞅瞅,

网友:
型号和你不一样~而且我的那块经常花~!

网友:
和我的不是很一样

网友:
跑跑线看,是不是谐振电容掉了

网友:
我有块显卡也是掉电阻了  自己代换了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和旁边的那2个差不多吧。换个试下

网友:
用万能表量一下,找一个跟它差不多的换上去应该可以用。

网友:
阻值别太小. 量一量附近的电阻 找个类似的电阻换上去就OK , 嘿嘿, 我一般都瞎换.因为技术不高

网友:
搞好了,装了个103电阻上去成功亮机

网友:
先判断下是电容还是电阻,你可以用万用表量啊

网友:
是海外版的话我有,跟3870一种马甲的。

网友:
应该和旁边差不多,譬如旁边有两个阻值一样,基本就可以断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