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示器的大侠过来看看我i的怪问题

楼主(2012-04-20):
   今天修一个长城的显示器 开机1秒就暗 应该是保护了我是新手不怎么会修  直接去保护  去保护后能亮了 正常 完了装好后就不行了 还是老问题  就找了个通用的高压板给改上去了 电源板上有 12V  5V  开关 地线  亮度调节什么的 一排  就直接拉的12V供高压板 完了开关是接的5V  装上之后屏亮了  插上屏线 闪了下桌面 就再没显  屏是黑的  灯管是亮的  完了要是拔掉VGA线 还提示无信号输入   我就崩溃了  大侠们帮帮忙 吧··

网友:
是不是灯管大火哦  看故障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A:
我看情况是。灯管虚焊了。换灯管吧

网友:
有无信号提示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了,不要带电拔插VGA线,点子低会把驱动板搞出问题的

网友:
屏是黑的  灯管是亮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363-1-1.html

灯管亮的,屏幕应该是白的啊,还没有见过黑的啊!!!
看屏供电有没有5v!

如果灯管是亮的,白屏一般是没屏供电或程序不对,黑屏是因为屏的晶体有电了,才会导致灯管的光漏不出来
黑的说明有通电,没电才白屏,楼主刚学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吧

网友:
灯管。驱动板。都看看

网友B:
你们这是在诱导人家,这不就是灯管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和屏线,屏的问题啊!你查查吧

网友:
   灯管应该没问题  因为我看见两根灯管都是亮的  完了偶尔还能显示下 桌面 但一会就又灭了  就是说 有显示的话 一会就灭  没显示的话  一直是黑屏(灯管是亮的)

网友(点评):
灯管亮的黑屏,查驱动板供电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情况是。灯管虚焊了。换灯管吧

    灯管是亮的   我都说了   灯管亮 屏是黑的   屏供电的5V 过去了   说明驱动板工作了  就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是在诱导人家,这不就是灯管坏了吗?

    灯管坏会引起黑屏 ?  我说的黑屏是 灯管是亮的  屏是黑的        要 仔细看我上边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情况是。灯管虚焊了。换灯管吧

     灯管是亮的  屏是黑的   你说灯管虚焊  貌似没说明道理吧  ··

网友(点评):
靠那叫灰屏。。。1先查排线。。驱动板。最后判断屏坏 排线坏的满多的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我看LZ原先是灯管问题 懒的换灯管直接去保护吧 最后怎么会弄成了白屏 应该是LZ那个开启信号接在电源板给驱动板的5V供电上面了吧

网友:
    修好了   驱动板的5V供电不稳定  找到是一个5V供电的三极管 H2A   用T40换上好了··

网友:
长城电源版很蛋疼

网友:
你那是暗屏,不是黑屏啊,查驱动板吧

网友:
有些老屏就算灯管亮看起来就是黑屏,不仔细看的话很容易误判的,曾经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