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31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2-04-20):
今天朋友拿来一个清华同方锋锐K431笔记本开机白屏,屏线已换问题依然存在。怎么办(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看过很多人的说法,说显卡坏了,我不明白要是显卡坏外接可以显示吗?无奈哦。屏没换,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你先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屏坏了,如果没有,就是主板了

网友:
如果没有用替换法来确定问题,你是找不到问题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谁跟你说显卡坏了外接就不能显示的?

网友:
如果显卡内部vga信号部分正常,但是vga转lvds电路虚焊或者损坏就会出现外接正常显示内屏不显的现象,所以说外接有显示只能说明主板问题不是很大,显卡和屏都有可能,简单办法用测屏套件测试屏,排除屏本身问题以后,再加焊显卡测试,实在不行只能尝试更换新显卡了

网友:
量下屏上保险有没电压有没开路

网友:
供电有没有额

网友:
这款 平坏也有的。你也没必要找一样的屏吧!接口一样 就是大点小点都可以实验的 只要数据相同就可以带试验地!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看看屏供电有没有吧,有屏供电,换显卡,无屏供电,查控制信号,是不是哪个小的转换场管坏了,如果不是的话,应该还是显卡,因为那个开启信号一般都是显卡发出的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帮助,今天找了个屏试了下,一切正常,搞定了

网友:
你先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屏坏了,如果没有,就是主板了,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本人专修K431呵呵 先换个bIOS电池试试 这款机器 BIOS电池没电的家就是白屏哦

网友:
先测试屏供电有无

网友:
如果屏供电有   再测试屏线的阻抗

网友:
如果屏线阻抗正常   就直接换掉显卡

网友:
一样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