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偶数次开机正常,奇数次开机跑C0

楼主(2012-04-20):
手上一块华擎P4i65G的主板,接上电源后第一次通电跑C0, 诊断卡有跳码(闪一下)。这时点开机排针关机之后不拨电源的情况下再次通电, 正常自检完并显示。再次通过开机排针关机后不拨电源第三次通电,又是跑C0。依此类推,只要是偶数次开机都正常,奇数次开机就跑C0,北桥以取下来重新直过脚了还是一样,有时候可以,有时候跑CO

网友:
还有这毛病?认奇偶数   没见过 学习下了

网友:
刷个bios吧  我今天修了这样一个板子   客户说除尘就不亮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这种故障呢。。。关注。。。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学习了,希望看到楼主的结果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转一下灭了 然后正常电亮

网友:
{:soso__7232583691787907839_4:}有些电脑故障真是无比神奇啊!!期待楼主最终的结果

网友(2012-08-03):
把南桥重新直过角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离奇问题,继续关注,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学习了,讲的很仔细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