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通病求助了 在线等高手

楼主(2012-04-20):
同行送来的。开机电流跳变都正常,1.4,就是不显,刷BIOS 依旧,显卡是ATI 的 加焊依旧,示波器打波形内存是过了的,电流到0.9以后就没跳变了,但电流却有跳变,很奇怪。 BIOS资料丢失据说是通病,这问题貌似论坛里也有人修到过,不知道搞定没,想换个显卡装上试试 。

网友:
换呗 犹豫什么 那个机器显卡坏的也多

网友:
加热显卡试下,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CPU复位有么~

网友:
换显卡!!!1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那位有搞过呢

网友:
AMD还是英特尔啊。。

网友:
先打下显卡到北桥的阻值  。。用诊断卡 看更直观 看是档显卡还是外设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加焊北桥就ok了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跑码的!

网友:
觉得应该是显卡了,ATI的加焊很容易挂的

网友(2014-07-22):
intel  换显卡     AMD 焊北桥

网友:
在刷上几个BIOS试试。

网友:
对,Intel 的显卡,AMD的北桥,强烈支持15楼的

网友:
修好了吗,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换显卡啊。。。。

网友:
也遇到过联想的机器,电流到1.4了,就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