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长城ATX300P4电源5VSB电压高引起的曲折故事

楼主(2012-04-20):
前天一客户主机不定时关机,初步查看主板CPU供电有两个6.3V2200uf电容鼓包漏液。心想很简单应该是CPU供电不稳引起的故障一会就能搞定。拆主板换电容。装进机箱插电源(经常换电容轻车熟路就没有测试直接装上了),主板自己启动1秒钟又自己断电,同时闻到轻微的糊味。漫长的维修开始了,从新取出主板用备用电源试机,不开机,同时测试卡3.3V,5V指示灯都亮(5V等微亮),测量在不开机的情况下5V有2.2V电压。再仔细检查主板发现原来换的两个电容装反了(低级错误,经验主义害死人啊。装的时间看都没看就把电容负极插带白色标记的插孔里了,忘记了华硕的主板白色标记端是正极,本人一直对这个品牌没有好感,再次鄙视一下。同时提醒新朋友遇到换电容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看清楚极性。)。马上重新换两个电容,问题依旧。上网查资料,最后决定换IO芯片。换过同型号的IO后5V灯不亮了,点开机排针主板启动,运行一会正常,心中放松不少。装进机箱,插上电源准备开机突然发现测试卡复位灯常量,开机无反应。天啊,接近崩溃了。又取出主板放工作台上插上备用电源,检查主板,发现IO芯片烫手。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装主板的时间不小心弄短路了?天黑了,开灯检查机箱,发现下面的一个铜柱倒在了机箱底。(上次拆的时间比较着急,店里有几个朋友一直等着要一起去吃饭)。仔细检查主板未发现异常,IO供电正常。应该是IO又坏了,心中巨郁闷。这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和朋友一起去吃饭换换心情。第二天接着换IO,开机正常,测试10分钟IO微热,准备装机,忽然脑中一闪,为什么每次在工作台上就正常,装进机箱就烧IO?仔细检查机箱,掉的铜柱已经固定好,安全起见又对照主板,把其他铜柱也都拧紧了一遍没有发现有错位的。还有什么?对电源,在工作台上用的是我的备用电源,装机箱就是用的原来的老电源,一直把注意力都放在主板上了,忽略了电源。IO芯片与5VSB有关,先测量电源5VSB电压,乖乖17.6V。换电源,装主板开机正常。当然送机器的时间要跟客户解释半天。
什现在疑问是,就因为主板两个电容装反,一秒钟就能把电源损坏,5VSB提高到17V?如果不是为什么在17V的情况下原来的IO芯片就能用?或者是就是因为5VSB不正常才引起的主机不定时关机?
这个山寨长城ATX300P4电源正在修理中,辅助电路都检查了一边,TL431取样电阻发黑勉强看清黄紫红,拆下测量4.7K正常。5VSB负载电阻已经完全烧黑4圈全是黑的,呵呵,应该是长时间电压高所致。经测量阻值50欧应该也没坏,其他的烧变色的全拆下来测量了一边都没坏。为了安全都换了新的。431,光耦,电容也都换了。换过电容后SB电压是10V,431取样电压2.6V,还是高,没思路了。最后把SB到光耦1脚的330欧电阻换成220欧和100欧并联,现在5VSB电压5.3V,启动电源各电压正常。现在的情况是电源启动的情况下用数字万用表测量494的各脚电压时电源有“嘶嘶”的叫声,不测量不响。带负载试运行30分钟正常。
借用本网站  长城电源的图R19,山寨的和这个图不一样。求助诸位高手这种情况下如何根治5VSB电压高的症状。

补充内容 (2012-4-21 21:37):
问题找到了,是辅助变压器下面的一个1N4148开关管软击穿所致,更换后正常。

网友:
论坛上以往的资料就有,按上图的取样电阻R20、R22的阻值改变一下就行了,还有那个WD3的稳压二极管有装吗?这管实际应用多为1N4735(6.2V),如果这管软击穿会造成加在R20、R22上的电压降低

网友:
^_^,如果让楼主当医生,那指不定治死多少病情不重的患者呢!

结合上图来说吧,输出电压异常偏高要检查的有R56~59、U4、D24、C34,其中C34出问题的几率最大。
以前修过一批长城品牌机电源,就是楼主这问题,把变压器初级的一个电解电容一换,OK了。

有可能是这个电容处问题了
這是通病, 通常C34失容會造成待機電壓過高....這常修到. 反之如果電壓過低則要留意Q9及相連接的元件.
分离件的开关电源,电压高,多是这个电解坏,导致电源初级的控制环路有问题,

网友:
注意光耦中三极管这一侧串入的电阻是否开路,曾经修一电源盒5VSB达到12V,就是那个电阻开路造成的。

网友:
取样电路有元件老化了,换光耦试试!

网友:
     不明白你换了光耦和1脚,改小才70o。电压怎么就少了这么多,我修了很多电源,光耦一脚就没电阻,直接连5vsb的。

网友:
学习了  学习学习在学习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以楼主不求甚解的状态,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没做到

网友A:
这图片审核坑死人,昨天就发了,今天才审核通过,唉。
我把重复帖删删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找到了,是辅助变压器下面的一个1N4148开关管软击穿所致,更换后正常。

网友:
维修细心不为过啊

网友B:
我修过一次5VSB高的故障,原因是图中的R560开路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次5VSB高的故障,原因是图中的R560开路所致.

嗯,这类问题简单一言以蔽之——反馈环路异常。当大家对反馈建立了概念后,就容易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审核坑死人,昨天就发了,今天才审核通过,唉。
我把重复帖删删吧。

帮我 吧  我的 回复 也删除了吧  以前不懂啥叫灌水  这回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