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68S不能开机

楼主(2012-04-20):
测CMOS跳线是有电压到,POWER开关没电压,还发现POWER开关对地短路,IO已拆还是短路。请大家说说如何修。

网友(点评):
我觉得电容很小短路的,特别是这样的电路上,应该是pwrbtn 连接的芯片拉低的。。。

网友:
那个SW旁边的C279电容查了吗

网友:
查下电容是否短路C279

网友:
C279拆了 试试

网友:
拆电容,,试试,,

网友:
都有图了,不会是电容吧,楼主想不到这么??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小小电容的错,等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LZ还没有 弄出来  等结果啊

网友:
铜皮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把你的图纸贡献一下吧,急需。我这边也有片板子 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