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绿屏

楼主(2012-04-20):
主板屏线接口进水 开机屏显示 就是背景全绿 换屏 换屏线 都不行 量主板屏线接口 第六角LCD A1-接地了 这个直接到显卡 显卡下掉 还是接地

网友:
重新走线
短路了,那只能把接口拔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细看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

网友:
拆了显卡还是短路吗?用电击法试试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看屏上A1接的什么,,如果是数据线 ,明显就是下面板子短路了。

网友:
如果排除显卡问题 ,就直接两头割断, 飞线

网友A:
外接也一样吗,,

网友:
短路了,那只能把接口拔了,要么改线,重接,但要找到裸线

网友:
打阻值啊。。

网友:
先仔细查看线路上有没有腐蚀,绿屏为屏缺色,前几天有一电脑绿屏,结果是BGA显卡后才修好,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学习了啊。。。。

晨翔电脑 -5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该该是有断线的了

网友:
是不是板层间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进去的水还没有干,或者 板子上已经被水腐蚀短路了。

网友:
PCB板走线短路了,切断,飞线之。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四组信号。其中一组坏了,会出现那问题

网友:
板夹层短路   这个难度极大了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直接连到显卡下面一个点 接口第六脚剪断了 显卡下面那个点也是短路

网友:
主板板成短路 飞线的话 可是显卡下面那个点就是短路 请教怎么飞啊 另外 主板外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也一样吗,,

你好 外接正常

网友:
板腐蚀了,内部短路,注意查看一下应该可以看到

网友:
进水引起的,可以看下有没有信号不服的电容或者电阻短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