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选择?

楼主(2012-04-20):
请问下大家,同是100M的示波器,模拟和数字的哪种更好些,针对维修行业来说。你高手们多多发言。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如果是修笔记本就是数字的好

网友:
数字的,修本子,没错

网友:
是不是数字的一键AUTO比较方便?

网友:
如果你对触发模式、触发电平没什么概念的话,带AUTO功能的示波器(模拟、数字示波器都能实现这个功能)是你最佳选择。

网友A:
谢谢版主指点,决定买个数字的。

网友:
不是太了解,本人用用一台模拟的百兆波波,除了打不出内存频率外其他感觉还行。

网友:
数字是发展方向。

网友:
数字和模拟在显示上有啥区别

网友:
数字的要好用的机器价格贵,模拟的用的还是很多的做维修要求没那么高。很多同行在用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指点,决定买个数字的。

再来一个建议,100M大低了,最码200M以上。

网友:
也想买一个     数字的都有 AUTO这个功能吗    还是有的没有
我知道 安泰信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预算在1500以下的,最好还是买模拟的,快很多。

网友:
要看是什么牌子。

网友:
数字的看着舒服多了,当然跟你用的习惯程度有关,用的熟了,都很容易的。因为不管数字还是模拟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都能把波形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