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 代换问题

楼主(2012-04-20):
一台三星E2220的液晶 电源板的GM0565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用了个DM0565换上 输出电压都是在3V——5V跳变,换了光耦 431 还是一样的想象,

网友:
电压跳变,查查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的小器件 ,例如 电容。。

网友:
GM0565是不能直接用DM0565代换的!我代换过是点不亮的!GM0565和DM0565针脚定义好像是相反的!

网友:
可以查下电源IC旁边的稳压管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的,引脚排列也一样。电压跳变你仔细检查3、4脚所接元件。

网友:
可以代换的,检查电源板上的电容。

网友:
这几天没时间上来看帖! 已经修好了。淘宝上面定了个GM0565换上就OK了!2者是不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