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I显示器与众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客户描述:使用过程中突然熄灭,然后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搜索了下,此显示器大多是开启时要亮一下然后不显示或者熄灭的,不知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这问题,如何入手测量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先拆机检查一下再说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有问题,也有高压板又问题的。我以前修过一台,换灯管后用了三个月就返修了。

网友:
先拆机看问题所在。

网友:
指示灯不亮一般是电源的问题,亮一般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

网友:
灯管和高压

网友:
描述故障率太多, 建议拆机测试,驱动板故障率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