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50打印机电源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2-04-20):
昨天我接到一个打印机是HP1050的...一上电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我不知道什么问题.......我想是不是墨盒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先换掉墨盒,才能确定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是墨盒的问题。

网友:
大多数是墨盒认不到。

网友:
那个灯闪啊   墨盒灯  还是 错误灯啊  还是电源灯啊

网友:
电源灯。。。。。。我还一个墨盒好了 ·······························谢谢哟

网友:
这种单功能的小喷墨基本上就是墨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