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大电流 然后在0.4和0.8间摆动 有异响

楼主(2012-04-20):
触发大电流,3A的电流表瞬间打底。 然后在0.4和0.8间摆动, 有微弱的异响声——  塔塔 ,等会30秒可调电源保护断电。求思路?谢谢!

网友:
明显短路!

网友:
可调电源都保护了,主板有短路是肯定的,先重点检查几大主要供电电路吧

网友:
大短啊,现在每次插,电流多少,查保护隔离啊

网友:
主板有短路是肯定的,先重点检查几大主要供电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