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704TX笔记本无触发,无3M,5M

楼主(2012-04-20):
故障:CQ40-704TX笔记本无触发,无3M,5M
维修:
1、换过EC,刷过几个BIOS,后又刷回原BIOS。BIOS和EC间没有断线。
2、EC条件:ADP-ID=3.3V,供电正常,Y5有波,ON/FFBTN=3.3V有跳变,EC_RSMRST=0V,AC_IN=3.3V,LID_SW=3.3V。现在的问题是EC_ON=0V,导至3M,5M出不来。ACOFF一直是0V (不管单接电池还是二个电源一起接)
3、电池充不了电,也无法触发。
4、AC插座的灯不亮,加3M过去也不亮。PR8本来是100的,实测2K,更换成100后,加电到PQ3一脚能点亮了,AC_LED低电平才有效,但现在一直是AC_LED=3.3V。说明EC没有认到电源?
5、强制加电到PQ307的G极,有3M,5M出来。此机主板上没有PQ308,是空的。

补充内容 (2012-4-21 16:34):
关于ADP_ID,其实我是断开PD4才有3.3V,接上只有2.15V,但测这管子没有坏,应该只是稳压作用吧?ADP_ID连EC那一端是3.3V正常吗?

网友:
你查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就是电源接口那条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