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关机重启维修案例

楼主(2012-04-20):
同行送修的IBMT60关机重启,故障现象,能开机,进入系统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关机的时候选择关机,关机后5秒重启,如果用手动强行关机,不会重启,同行说换过键盘,硬盘,光驱等,能换的硬件都换了,就差主板了,客户怀疑是南桥问题,要我们帮忙

不管那么多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做,首先从软件下手 先进入bi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测试 故障依旧,找一个硬盘重做系统,故障还是一样 这就说明故障是主板上了
  拆开机子  IBM大多数出现在键盘上的 首先检查键盘接口 没有异物,拆下键盘 用短接方式开机 然后系统里关机 故障依旧
根据笔记本电脑软启动原来,电脑在每次开启是进行加电自检,对笔记本电脑上的每个硬件分配中断地址,最后会生产一个ESCD文件,这个文件是bios用来与系统交换硬件的信息,这个文件存在cmos信息里面 而cmos又是存放在南桥里面,现在的电脑一般情况每次开机都可以自动更新,如果这个信息出错的话,会影响南桥的正常工作,而我们关机正好与南桥有关系,南桥具有电源管理功能 。测cmos电池正常。所以拔掉cmos电池,放电,重新开机测试,进系统 关机 等待,5秒钟。1分钟,10分钟过去了没有重启,说明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最后告诉大家以后在维修机器时候特别注意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些小问题,特别是机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更是要特别小心,先分析清楚了,再动手,不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懂烙铁焊芯片或者去干桥,有可能因为你的胡乱加焊,动桥,导致机器出现了新的故障,无法恢复,最后要赔钱给客户。
这是我的维修一些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手里没相机 要是有相机可以拍实图给大家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没必要上图了,能理解。

网友:
这种故障我这里一个月可能有一两台吧

网友:
遇到过!惠普的 但我那是 系统造成的 关机几秒又自动开机的!用360 查杀一下 就好了。

网友:
有些会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最喜欢sony的机器放电了,按开关无反应的那种,

网友:
嘿嘿 ibm机器这个病也挺多的 lz学习了 以前来了个这样的本 没搞好 收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修起来也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