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悲剧问题

楼主(2012-04-20):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笔记本,客户说是显卡坏了,我测了一下是桥的问题,心想很简单的,直接上BGA烤。可是拿下来居然开不了了,测了显卡没短路啊,这是为什么呢,以前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打胶的拆下植珠,

网友:
是烤那个桥?一般是显卡问题的,要么把桥搞坏了

网友:
现在是直接开不了机了吗 不会掉件了吧

网友:
没有吊件,他的显卡集成在桥里面的,是北桥。

网友:
我也感觉得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SL400的北桥应该是打过黑胶的吧?你一拷不得冒珠啊

网友:
摘下来重置吧

网友:
就是啊,换一个更好啊,加焊没用的

网友:
咱也是进来看下,顺便学习下

网友:
要 拆下重新植株

网友:
有黑胶啊,烤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