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联想液晶怪问题

楼主(2012-04-20):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显示器,客户说侧一样就走了,我上点开机居然一条一条的线,可惜没照相机,没拍。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之后果断好了,可是用了1小时又变成原来一样的情况了!郁闷啊,这是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屏的问题占一大部分~~~~~~~~~~~~~~~

网友:
屏问题了。。。

网友:
压一下屏线看看

网友:
    没图片啊, 不好确认,应该是屏问题多一些吧。

网友:
你说的都不仔细,有线,是怎么样的线,有什么变化 ,比如颜色 什么的。屏线换了没有,换了的话 ,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线是竖的,一条一条的,而且那线是五颜六色的,屏线也换过,而且用的是新的啊,

网友:
屏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啦,直接换吧

网友:
横线就是屏线或者驱动板的事,竖线一般是屏的事,先测试下屏吧

网友A:
如果LCD屏的问题,LZ,,,,回复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LCD屏的问题,LZ,,,,回复个

恩,确定了,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主芯片虚了。。。。

网友:
如果楼主能修出来就更好了。可以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