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帮帮忙 问个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20):
家里的电脑用腾达路由器接猫 然后能上网 但是电信搞的机顶盒说要插网线才能看电视 把电视线插到路由怎么设置都不行 电视显示未连接请重新登录 如果把电话线直接插猫就能看 路由器换了2个新的也是腾达的 就是不行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因为机顶盒不支持路由器!电视和路由都接猫上就可以了啊!干嘛非要把电视接路由上?

网友:
他的猫上只有一个网线接口,所以不能同时接,可以到电信去买一个天翼的双网线口的猫。

网友:
用电视遥控器按出菜单设好固定IP就好了。

网友:
同意2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