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下大手

楼主(2012-04-20):
联想最新的机子芯片组不支持XP系统  好像是BIOS不能支持  一装XP就蓝屏死机  只能装WIN7  有什么办法能装上XP系统吗

网友:
在bios 把ACHI改成IDE。。就可以装XP 了。 。。驱动用驱动精灵下吧。。但XP不支持双显卡

网友A:
记得关显卡哦。要不独显驱动装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关显卡哦。要不独显驱动装不上的

谢谢你啊

网友:
一般在BIOS更改硬盘的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必须要用XP么?现在基本每个品牌的机器都推荐做win7,现在还支持XP的新机很少了

有时我碰见这种说有些软件必须在XP下运行的,我就给他们在win7搞的虚拟机用。不敢直接上XP,直接上XP,首先独显装不上,其次还可能经常出现蓝屏死机等故障……

网友:
硬盘模式的问题!不过WIN7也很好用啊!

网友: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买的戴尔的本本就不支持XP

网友:
在bios 把ACHI改成IDE就可以装XP了,但是很多驱动都需要用驱动精灵驱动